头疼的ATX电源问题的另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21):
下面说的头疼的ATX电源问题解决了是 300V电容一个坏了 换了就好 新问题就是3.3V 就只有2.1V  然后就拆了 那个负载电阻  电压就正常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 怎样搞   不要那个电阻 有没有影响

网友:
怎样判断 我知道是一只CTB34M中间的出来的  但是我一接上那个负载电阻 就是看起来很大的那个 马上就降到2.1伏 换了电容也一样

网友:
测量下电阻的阻值,可以增大阻值。此处电阻作用是给电容放电。
不要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整流管 跟MOS管 不是一样的吗?反正就是CTB34M 这个管出来的 换了  还是一样TL431也换了 也没用

网友:
电源输出3.3v要求较稳定 平滑所以大部分电源的3.3v输出端又增加了一套独立的稳压电路 你所说的问题应该是稳压电路工作异常所知 替换一下那个三极管 以及周边的阻容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