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 帮帮忙

楼主(2008-08-21):
我的主机 华硕K8N4-E 2800+cpu 希捷80G的硬盘
现在挂硬盘开机 就死机 连BIOS也进不去
不挂硬盘就能进去 那个IDE接口坏掉了 只有一个了 这个还出毛病了
显示 :ST 用检测卡出现75 不知道怎么解决
有时候巧了就能启动一次
现在还一个毛病就是 在次开机没反应 非得拔下主机电源线 等一会在按上 才能开
那位大侠能解决下
硬盘确定是好得 在别得电脑上好好得
华硕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不过你上面说2ide口都坏了,有时能进,你就再查查之相连的东西,试试吧。

网友:
我刚开始也以为始供电不足 可我换了个电源也是不行
就始有时侯开机得时候 CPU风扇得空转差不多20秒
才能启动
主要始挂硬盘启动不起来
还有老师给解答下吗

网友:
换电源试试,再留意硬盘的数据线和硬盘接口是否有接触不良或短路。

网友:
徐州主板 ???
徐州得 我也是 可我始丰县得 我们这没有会修主板得 都始换 ··可惜啊

网友:
我感觉是系统有问题!先装个系统吧!
先软件后硬件!不是吗?
要不就是bios的问题!bios不认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乡问题解决了吗?现在在哪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