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罕见故障

楼主(2008-08-21):
一块佰钰845PE主板,一次插入一个被雷击的网卡,烧掉声卡旁边的一个保险,换入一个保险后,还是不能发出声音,但WINDOWS XP右下角的声音小图标是有的,说明声卡芯片应该是正常的,我用风枪把声卡芯片吹下来,换上一个独立声卡HT8738AM,声音正常,但是出现一个情况,点关机却重新启动,重新装系统都不行,但把独立声卡拿下来,关机又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作答,谢谢!

用三楼的朋友已解决:
解决方法:在CMOS里改一下电源管理的选项就OK了,好像是什么PCI触发开机什么的,你留意一下,将其改成Disable就行了。

谢谢!!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有可能IO坏了

网友:
在CMOS里改一下电源管理的选项就OK了,好像是什么PCI触发开机什么的,你留意一下,将其改成Disable就行了。

网友:
换别的声卡就行了,不用8738的

网友:
载入安全设置也许会好。

网友:
偶也遇到介情况,独立的8738声卡插在最下PCI上,关机就重起。

网友:
烧掉声卡旁边的一个保险,换入一个保险后,还是不能发出声音,但WINDOWS XP右下角的声音小图标是有的,说明芯片不正常,检查声卡芯片模拟供电78L05,如果78L05输出0的话,还要检查声卡芯片模拟供电端对地电阻,可能78L05和声卡芯片都坏了。

网友:
学习了, 我遇到的情况是I/0短路造成关机变重启

网友:
我以前修机器也有这种现象,而且好象只要在PCI上加的声卡是8738的都会出现关机重启,而其它的声卡不会这样,我想是不是因为声卡的兼容性问题哟,只有8738的才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后来很少加此声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