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00的机器不开机

楼主(2008-08-21):
我现在有台A4000的机器不开机故障,电流表到0。01A按开机键没有反映,测电源没有待机3V电压输出
电源管理用的是5235QSC   ,5235的7脚接3V输出管的G极现在7脚一点电压都没有,5235我换过了还是一样
请问还会是那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小弟非常着急,请好心朋友门给个意见

网友:
我刚修过这种电路,下面是正常工作是测得电压值,供参考:
用FLUKE189测得:
5235QSC C2
1=18v
2=3.3v
3=8.0v
4=4.0v==3.3ON
5=3.3v
6=4.9v===5ON
7=4.0v
8=0v
9=2.29v
10=3.3v
11=4.9v
12=0v
13=14.8v
14=0v
15=2.49v
16=0.4v
17=4.9v
18=4.9v
19=0v
20=3.5v
21=3.3v
22=0v
23=6。1v
24=9.68v

网友:
谢谢楼上的好心朋友帮助,我不知道该芯片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我那台机器7叫电压为0V。不正常但有不知道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引起保护,芯片我换过了还是一样
请高手们帮忙想想办法,小弟真的很着急,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