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求大虾分析分析!

楼主(2008-08-21):
主机的表现如下!
    有时按开机键没反应,根本开不了,所有风扇都不转,得多按几次才能开机。
    有时按开机键所有风扇都转,但是根本不启动,也听不见“嘀”的一声,但是就这样开着不管,等几分钟就会自动的"嘀“一声,然后启动。

     估计是电源的情况,是什么问题造成的,供电不足吗?我自己能修得了吗?反正换个电容什么的是没问题的,我就不知道换哪一个。

    注明:电源是金河田的

    机器配置如下:CY1.7   256M  5200双128   40G

网友:
可能主板的问题居多, 或者你先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再提供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我从BIOS里看到+12v 的电压最高是11.7V 偶尔是11.71V 有的时候11.69V

是不是电压低?

网友:
谢谢大虾们的热心帮助,问题解决了,换了一个主板上的电池。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换了电池确实好了,以前没换的时候电脑的时间也对啊,何况没有电池也应该能正常启动啊!

网友:
还真晕。意外之中的事

网友:
电源里有电容没有容量了。主要是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