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看看电源里这个电路是什么?

楼主(2008-08-21):
图1里红圈标注的小电路板是做什么用的。
图2标注的小方块是什么原件。
图3标注的棕色原件是电容吗?
第一次拆电源,好些原件外观都和主板上原件差距好大,请前辈们指点,谢谢
主板

网友:
2楼回答正确, 不过第三张图片看不清, 不知是什么东东.

网友:
图1看不清楚电路,也许是个简易PFC,也许是EMI电路,图2是EMI电容。图3是电容。EMI的作用就是滤除220v来的杂波同时防止本电路杂波串进220v。

网友:
图1看不清楚电路,也许是个简易PFC,也许是EMI电路,图2是EMI电容。图3是电容。EMI的作用就是滤除220v来的杂波同时防止本电路杂波串进220v。
q强 一看就知不是一般人

网友:
电源EMI滤波组件EMI的作用就是滤除220v来的杂波同时防止本电路杂波串进220v。

网友:
图1中有部分供电源第2和第3散热风扇,像我自己用的进口电源450W以上的天锋和牛魔王电源,有3风扇,第三风扇有温控探头,把温控探头放在CPU散热器里,平常第三风扇不转的,散热器温度超过55度,第三风扇才转的,图2里的电容作用是滤清交流电高频脉冲和杂波,图3看不清楚。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看ATX开关电源的原理图.了解下3C标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