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W5欧姆的电阻是什么样子的啊。

楼主(2008-08-21):
看了本版精华贴,修好了一个电源,想测试5V带负载能力,需要一个30W5欧姆的电阻,请问这个电阻是什么样的啊?色环电阻只能靠色环识别组织,色环能表达功率吗?前辈们指点一下这个电阻从哪里能拆到,能发个图最好了,谢谢

网友:
1500W电炉发热丝上拆5欧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W5欧姆的电阻,几十上百瓦多数是线绕电阻,管状体积大,一般都是数字标识,没有标识只能靠体积判断功率大小。还是用电炉丝方便。

网友:
2瓦以下色环电阻不标示功率只看外形大小决定   2瓦以上电阻直接用数字标出   一般水泥电阻最大功率的为15瓦  20瓦以上的除线绕电阻外  现在常用的是金属外壳的电阻 这种电阻体积较水泥电阻体积小 功率可达到一百瓦以上 但售价也较高  同时发热也较严重  使用时常加上散热片

网友:
感想云星宇 兄弟,

网友:
给你来个图  金封电阻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好测的吧?
如果都是按照原来的设计进行维修的话,原来标多少就是多少,当然虚标的除外~

网友:
电炉丝也行。真是不看不知道。

网友:
感谢 7楼兄弟提供图片

网友:
现成的好像是不好找。DIY最简单。

网友:
测5V的负载嘛,最好搞一个小灯泡,方便又快捷,省事又省心!

网友:
我用包装封口用的,铁铬铝丝(6.18欧每米),要多少剪多少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