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南桥供电的1117管对地短路

楼主(2008-08-21):
主板一接电1117管就非常烫。跟着南桥也快速发烫。跟本不敢通电。拆下1117管量是好的。但主板1117管的中间坐脚对地短路和1117所到的所有电容正极都对地短路。拆下所有电容和1117管旁边的元器件还是一样短路。可南桥的耦和电容阻阻正常,PCI、APG、USB 、IDE的AD线对地阻值也一致。大家说说问题应该在哪?

网友:
去看帖,相同问题已经很过了。
南桥挂,换!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相同问题已经很多了。换桥

网友:
常见的南桥对地,换吧

网友:
我的ms7057应该也是南桥坏了,接上电源,还没按主机开关南桥就烫手了。南桥不好换啊,而且花钱多了也不值得,北京丰台这边有没有能维修而且实惠的朋友啊?

网友A: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ms7057没有1117,那我这个怎么确定是南桥坏还是3055坏?我比较菜,请专家们给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ms7057没有1117,那我这个怎么确定是南桥坏还是3055坏?我比较菜,请专家们给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打PCI14脚的值~打USB的值~摸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PCI14脚的值~打USB的值~摸桥~

怎么打啊?我研究半天了没研究明白,请指教!详细一点吧,包括用万用表的档位。我用的数字的,fluke 112,有蜂鸣档、电阻档、二极管档,好像还有个电容档,从没用过其功能。

我的电脑现在是这种情况,刚插上电源,还没按机箱开关,很快南桥就发烫了,电源风扇也不转,估计是自动保护了,更没有报警声和显示,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主板20pin插座3.3v/5v/12v/-12v对GND都没有短路,主板4pin插座12v对GND也没有短路。

网友:
一般是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测点~看打出的值~
论坛找找有主板主要测点的数值~多看看吧~`
SB发烫和ATX供电一般没什么问题~
主要测3.3VSB的供给~和总线1.5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