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有一根内存插槽不好

楼主(2008-08-21):
HP NX6120的
笔记本
进水了。主板上有两个内存插槽。有一条插内存可以点亮。另一个插槽插内存点不亮诊断卡跑20-21.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用酒精清洗过还是一样。笔记本的俩个内存插槽不是并联的吗?
笔记本进水

网友:
清洗后用风枪吹一下,不行再加焊一下

网友:
已经清洗了插槽。还加焊过了。还是这样。不过有时候很偶然游会过内存。但大部份都是开不了机的。想请教高手笔记本主板上的俩条内存插槽是并联的吗?

网友:
这个还是你没有弄好 仔细看看 是不是哪里的线或者电阻腐蚀了

网友:
有没有人分析一 下两条槽。一条好用一条不 好用。都有那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槽的问题,不是接触就是焊接有问题。是不是可以量下AD线,供电和复位,时钟,内存的工作条件挨个查下呗。

网友:
内存与北桥之间的排阻脚腐蚀。

网友:
真的 是分别进北桥的吗?

网友:
绝对是加焊就可以
我看你的焊工还不是很好
要不行的话换槽子

网友:
呀。前面那台还没有解决今天又一台洪基3040又是两条内存槽。有一条不好用。加焊和清洗都是没有效果。有没有大虾分析一下大致原因呀?

网友(2009-03-26):
先测试内存与北桥之间的排阻脚有无腐蚀,可以的话稍微用风枪吹下,没有的话个人觉的一般是北桥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