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体板输12V 3.3V改通用驱动板的改法

楼主(2008-08-21):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碰到过,

5V的电压应该是MCU的工作电压,

具体也没去量过,呵呵,

以前碰到12V 5V的一体板的话比较方便,5V接1084的3脚就可,12V不接,、

但偶尔有几片原装的一体板是输出12V  3.3V的,

我今天改了一片,原因是原装的驱动板的触发信号始终保持3.3v的高电平,

改了一片2025L上去,我的接法如下

12V 接主供电,PWM IC产生5V电压,  1084去掉,一体板产生的3.3V直接接1084的2脚,

测试一天稳定,

不知道我是不是工作得多余了???

驱动板只接一个3.3v应该不能工作吧,

具体我没测试过,

网友:
哦,就没5V电源是个大问题

网友:
把一体板的12V,直接接到通用板的主供电引脚上不行吗?它会转换的MCU等元件需要的电压的,有必要这么费劲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12V转5V,5V转3.3或2.5或1.8。大部分是这几个供电,特殊除外。

网友:
驱动板上的5V是为屏提供供电的,3.3V是为MCU提供供电的,而2.5或1.8V是为DA芯片提供供电的。通用板上面的AIC1084是将12V转为5V,是用来为屏提供供电,再通过1117转为3.3V为MCU提供供电。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的啊 ,没有那么麻烦吧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直接把12V引到通用板就可以了,它自己会有相应的电源转换的

网友:
人家怕多余个3.3没有用,不用白不用,何况可以减少12V的负担,好办法

网友:
不是的,有些机器3.3v你不接的话会黑屏的,

看来直接接一个3.3V就可以了,

网友:
没那么复杂,12V接主供电就行了。我一般是这么改的,有的一体板上3.3V是主供电,不接的话12V不稳定,我就用一10欧叫阻做负载。

网友:
有的时候接12V以后电压就变低啦,不好用啦

网友:
新人,學習中

方维 -10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