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IO发热

楼主(2008-08-21):
一华硕P4S800D-X.南桥SIS964。通电还没触发IO-W83627THF就发热很历害。换了两个还是一样。能触发,但发热更快。。CPU供电电压,内存电压都正常,检测卡显示是00.请教是什么故障?

网友:
查与I/O相连的地方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主要看打印口 串口 和键盘鼠标口

网友:
IO发热,看IO供是不是正常

网友:
把串口管理芯片先取下来再看一下还烫不???量一下外围接口电路有没有短路的,特别是键盘鼠标口和USB

网友:
网卡有没有关系到IO发热的呢?

网友:
P4S800D-X的IO芯片为W83627THF-A,一般芯片发烫更换还如此,说明有其他芯片损坏造成其发烫,一般检查南桥或者com口的GD75232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