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画下半部正常,上半部能看见画面,但像有层雾在上面罩 ...
画画下半部正常,上半部能看见画面,但像有层雾在上面罩住

楼主(2008-08-21):
屏型号:MT190AW01 V.2
确定是屏问题,画画下半部正常,上半部能看见画面,但像有层雾在上面罩住。请教各位这是屏那问题?有谁修过这故障? 屏是富士康的
[
]
问题

网友:
三星屏问题
屏型号:LTM190M2--L01
彩条画面,看不清画面。
我修时把3.3V对地短路一下,马上可看出画面正常,但慢慢又消失,请教这是那问题?

网友:
换屏,这种故障在没事时可以研究下

网友:
不用怀疑驱动板 100%屏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