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无复位

楼主(2008-08-21):
845GL主板,。上假负载测得核心电压1.75V.时钟电压0.40V.复位 电压0.4V.PG信号0.36V..上478测试灯座.比别的板多出了两个灯不亮...用热枪加热CPU座还是一样.请教是那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845GL\V的主板一般内存和北桥的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PG信号经过门电路进南桥,再由南桥发出。现在一般门电路集成在南桥里面 所以直接找南桥。但你的前提条件要满足,供电和时钟

网友:
复位 电压0.4V.PG信号0.36V..上478测试灯座.比别的板多出了两个灯不亮...这主要是不是在桥那边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