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C 故障

楼主(2008-08-21):
我有一台联想L15C ,现在比较头痛!开机的时候偶尔出现条文并黑屏,但过一下就好了,经常反复出现,不知是何故障,请教一下高手指点!!!!
黑屏

网友:
你拆机检查了吗?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输出主板的供电部分滤波电容鼓包,修过一台是这样,不知兄弟你那是不,试试~~

网友:
MCU 有问题 你可用 热风枪 加热MCU 看故障是否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