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主板PCB序列号

楼主(2008-08-21):
请问下,笔记本主板上面的序列号怎么看是哪个厂做的呢?还有就是序列号上面怎么看是哪种线路,比如说DELL 600的主板上面写有DAOJM2BCJ2      REV :J
我听说这个是JM2的线路。是广达做的。这是怎么看出来的?还有其实的怎么看呢?谢谢 !请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除了广达和仁宝的代号有一定规律外,其它厂的代号比较乱,无规律可循。广达除苹果以外都是两个字母加一个数字,比如LE2。苹果是以一个字母加两个数字,比如Q45。仁宝的机型我观察了一下命名规律好象是这样的:整个机型有一个代号比如DCL53,然后主板、显卡板、开关板等子板另外有一个代号比如LA-2441这样的。但是仁宝早期的机型好象不符合这个规律。纬创既有象广达一样比如AG1这样的命名,又有象Akita这样的英文单词来命名。英业达的更乱,有一些机型干脆就是一长串英文数字组合。

网友:
谢谢!还有就是它怎么看是哪种线路结构呢?就是DELL D600的是JM2的。还有这个板子能看出是哪个做的吗?DAKW3MB16D7,是什么线路图呢?谢谢!

网友:
取第四到第六个。。上面应该少写了一个吧,对应的代号是KW3。

网友:
是的是少写了一个,谢谢!那任宝的怎么看呢?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