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装LCD闪屏

楼主(2008-08-21):
以前也遇到过闪屏的,没怎么在意,因为我主要修主板

今天又遇到一位,主诉是摔了一下就这样了,拆开看高压条的固定角掉了一个

屏幕一开机是正常显示,马上就黑屏,再开机继续这样

我怀疑是灯管摔坏短路了,结果按顺序拔了4个灯管都是一样现象

网友:
晕菜,把灯管线拔下来和灯管断有什么区别,应该用高压板去测灯管

网友:
手上没有高压条,我说的是短路哦

短路个把灯管应该可以正常使用吧,这个是4灯的

网友:
灯管的确有断路的,抽了某一个灯管全黑

网友:
应该去买个高压板来试下就行了,要么去买灯管,灯管也便宜啊,五元一支。
把灯管抽出来也简单啊,如果是断了的话,抽出来就知道了。不过碎片会掉在里面

网友:
我这里小县城,维修配件不方便,所以先要确定好到底什么坏了

网友:
全黑是有问题,我的显示器开始也是一闪一闪的,偶尔还可以点亮,下次开机又是一亮一灭,后来就是一亮后灭了不闪了。抽出灯管也是二头黑的,不小心折断了,有烧过的气味,我就焊上新的,折断新的五根,不要骂我笨啊。不过一点气味都没有。换上新的还是一闪就灭,现在虽灯管是好的,但高压板可能是因为灯管不正常的情况下偶然勉强点亮工作超负荷而烧了高压板。现在换了高压板全好了。

网友:
已经决定先发跟高压条试下

网友:
建议看一下连线

不会连线什么的有问题吧。

网友:
连线看了,很简单的几组,没有问题

网友:
不一定,先换个高压条试验下,如果故障依旧,那就可以怀疑是灯管了

网友:
灯管一定有问题,唉,多发一次,多一份邮费

网友:
灯管与灯架间有短路情况,灯管本身短路还听说过

网友:
用高压条一试就明白了撒

网友:
很简单,换个亮灯的高压板上去直接两个灯就好了,要是它坏了三条你就换个一灯的高压板,要是灯管没有东西托住千万不要拉,会坏,还是老实点,拆开来 换吧,拉登很危险的

网友:
早该听你的话。。。。试了不是高压条问题,问题是不管那只灯管都会闪屏(显示出图案就黑了),不是所有的灯管都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