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老大们请问PG这个信号是从IO送出来的么??
求助中,我有一片775接口的主板上加负载发现PG没有电压,这个故障处理的方向是什么啊,是不是要换IO啊
主板
求助

网友:
老大出来帮帮小弟啊
晕死了啊PG是不是南桥发出的还是IO啊
电压是在哪里取的啊

网友:
应该跟IO没关.....

网友:
不一定啊~~得看什么板~~

网友:
应该是北桥给CPU发出的PG信号。

网友:
现在的板都是电源PG脚到SB,再到CPU的
1.先刷下BIOS
2.检查复位开关有没有5V或3.3V电压
3.电源PG脚有没有PG输出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