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55df如何增加亮度!!!!!!!!

楼主(2008-08-21):
我这里有一台三星955df亮度低点~本来以为开机调一下加速机来~~没想到开壳后发现根本没有加速极调节纽,高压包只有两个聚焦旋钮,电路板上只有一个旋钮是调行中心的!!真郁闷了 !!!各位谁修过这种显示器请告诉这种显示器怎样加亮度啊 ???这个显示器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进入高亮模式显示还有点拖尾

网友:
兄弟,三星955DF显示器的G2电压是从行管集电极接的.没有在高压包上,亮度低先要检查一下灯丝6.3V是否正常,如果6.3V电压低就重点检查一下6.3V的滤波电容,此电容易坏,否则调高电压显像管阴极也会中毒的.另外我有三星955DF的电路图,要帮忙请说.

另外拖尾的现象要看一下是显像管老化还是末视放输出耦合电容的问题,可以先把末视放输出耦合电容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可以通过多功能液晶编程器上的三星工装调整。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