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电容测量!

楼主(2008-08-21):
请教大家这种的贴片电容在测量的时候,是不是用二极体档正反都应该有数?谢谢!

我在测量的时候打到200M的档的时候会有数,是不是已经断路了?谢谢!

网友:
这种小电容只能万用表定性测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图是我在网上找的,实际的在比这个大4*2*1.5那么大,前几天修过一个联想的机器,也一个和这个大小一样的,用表量是有数的。还请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
电容是这样子测量的。

这里说的是用数字万能表。
1  先将万能表调到欧姆挡适当的位置,一般容量在1UF以下的电容器用20K挡来检测,1UF~100UF的电容要用2K挡测,容量大于100UF的电容要用200挡检测,
2  然后用万能表的两只表笔,分别接电容(红接+黑接-,如果数字从0开始到无穷大,表明电容正常,如果始终显示0则说明电容内部短路,如果始终显1(无穷大或超出)则可能电容内问间短路!!!

网友(2009-02-07):
贴片电容怎么看多少 uf

网友:
哇~~~~比诗经还难看懂~~~  厉害。。自叹不如~~哎~~

网友:
这种电容要坏的话,就是阻值为0了,用二极管档量是阻值无穷的,一般也不会像上面说的会数值慢慢增大到无穷

网友:
如果有阻值肯定是坏的,

网友:
有阻值是坏的? 喝多了吧~~

网友:
板子上的这样的电容 都没有标出数值,用表量也只能是定性的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