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不跑码,开机检测卡显示75

楼主(2008-08-21):
开机显示75

测得假负载上时钟输入上有波形,系统复位1.74,按复位键变为0,又马上上升,总线基准电压1.71V,串行总线电压1.2V,电源号(pg)2.53V,cpu内核电压1.57V,VTT调整电压1.26V,复位开关上电压5V,不知道正常不?
AGP插槽边的电压如下图:

上CPU后,检测卡显示FF,等待一会儿,复位灯闪一下自动断电?请问这该怎么修呀?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2008-10-27):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板....故障一样....我认为是烧了CPU了.......不知道对不对....手头又没有CPU试......上CPU的时候内核供电是1.0V....测那个ISL6566的VID线电压是对的.......还有就是用镊子一直短接复位开关......内核电压会跳变1.1V........其它各种电压都有...........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作怪了?

网友:
75已经亮了,只是检测到软驱时定住了,可能是清了CMOS的原因吧!!看看AGP槽的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