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驱动正常,声卡不出声维修

楼主(2008-08-21):
主板声卡驱动正常,任务栏右下角的声音小图标正常,但声卡不出声维修方法:
1.检查声卡前置跳线,跳线位置看主板说明书。很多二手从品牌机拆出主板有这个问题。因为品牌机有前置接口。
2.如果跳线正常,只能说明主板声卡芯片数字供电正常,所以驱动能认,检查声卡供电78L05,判断78L05和声卡芯片好坏。
3.有的2声卡芯片模拟输出有缓冲运放,代换检查。

网友:
我今天刚接一个机器出是同样的问题,杰微848P的主板

网友:
跳线很关系

由于跳线问题引起不发声音的很常见。值得重视。

网友(2010-01-21):
可能是声卡芯片环了吧

网友:
一般不修,劝别人加一张PCI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