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TML/S诊断卡跑到E4停止

楼主(2008-08-21):
华硕P5PL-TML/S诊断卡跑到E4停止   会有长鸣声。。
内存供电,电压都正常。。
请各位高手帮忙下。。
很急,,在线等。。~! :Q :Q :Q :Q :Q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 。还是没用。~!

网友:
本来跑到EA的 。 。我换了根内存。跑到E4

网友:
内存不过咯,论坛里好多相关贴子,搜索一下吧

网友:
还是没有人说出直接解决的办法?

网友:
哦~! 谢谢版主。。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帮我找几篇。。。
麻烦您了。·!
在此非常感谢您。。

网友:
终于搞定。。原来是内存问题。。刚才用400的内存就是不行。我就换了条266的就可以了。~!!
唉。。搞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网友:
兼容性问题,有时候这种问题搞死人的,特别是手头上只有一套设备的时候~~哈哈

网友(2009-01-07):
难道400不能降到266用吗,求解

网友:
内存槽旁边的排阻加焊  如果还不行看看内存槽有无问题

网友(2009-07-03):
我的也是同样的现象,洗一下北桥,ok~

网友:
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