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 南桥附近的LM1117发烫 南桥不烫

楼主(2008-08-21):
IBM主板,INTEL代工的865主板 有集成网卡 通电后不触发南桥附近的LM1117发烫,南桥不烫。量CMOS跳线帽对地无电压
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先换了1117,再测测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南桥坏的多啊,打下3VSB还有USB的对地阻值啊.

网友:
待机电压短路,换1117先,测南桥附近电容阻值一般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
直接打1117输出的对地阻值,正常的话1117话,不正常的话SB或者网卡

网友:
检查1117中间脚是否短路

网友:
排除了集成网卡的情况,南桥坏是绝对的了。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坏,有可能是网卡芯片坏!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南桥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一样的故障,换了1117还是没能够解决

网友:
短路,南桥不发烫,先测试下1117是否被击穿,再跑下从电源5VSB出来的线路,开机的,COMS的,如果都没有短路,那很有可能是南桥对地了

网友:
换了1117再说。。。

网友:
我还是遇到过。换了1117还是 不行

网友:
先摘了网卡 在量PCI A14脚有无电压对地阻值 一般情况下1117发烫的话 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南桥挂的几率占90%..先换1117看看.不行就是南桥.

网友:
以前我有一块和你一样的后来把网卡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测3VSB还有USB的对地阻值.

网友:
很难啊,期待广大师傅的维修解说

学修板卡 -5 严禁在技术版块灌水!

网友:
1、拆掉网卡芯片再测PCI   A14脚对地值
2、换个1117(一般没用)
3、南桥损坏

另这些原装板的 CMOS跳线帽对地无电压 是正常的

网友:
3.3V供点短路吗?1下网卡,2换1117,3桥坏

网友:
哎换了1117还是不行啊,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LM1117换了 ,网卡也拆了,1117还是发烫

网友:
你跑下CMOS电路看看啊

网友:
我也有块换上1117还是发烫,一看SN坏老,不修,没那个技术。甩在旁边的。

网友:
一般来说是南桥坏了~

网友:
又没有把换的结果说出来,这样的大家说了也不清楚再说什么了.

网友:
先换1117看看.不行就是南桥.

网友:
如果1117待机发烫,可以判定南桥百分百坏。。。这个不用考虑,肯定对。

网友:
我试过好多技星845GV。 1117发热,对地点路,以为是南桥坏,但是换了还是发热,后来发现是网卡坏/,,

网友(2008-12-09):
吹了1117,测试3个脚中间的那个是不是仍然接地,是接着拆网卡芯片,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90%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