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问题

楼主(2008-08-21):
复杂问题来了哈  大家接招约:  假如维修东西的时候   螺丝拧不开 或螺丝已经由于质量不好     用螺丝刀拧坏了   大家怎么处理的   拿什么高招来取下螺丝呢?  今天就有个LCD   由于螺丝刀把螺丝的拧口拧变型了  螺丝几乎没拧口了  没办法在继续维修  因为拧不下电路板上的遮罩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处理这类问题的

网友:
在机械维修中常用的是改锥或电钻.

使用改锥在锣丝上重新开一个一字型的槽,然后使用一字型的螺丝刀拆下.

或使用电钻配合相应的钻头在锣丝正中心位置钻孔,废掉此螺丝.

我个人推荐使用改锥,拆到这颗螺丝之后. 将之前拆这颗螺丝的工具扔掉,重新另购置工具.

改锥这玩意可不是好玩的,使用时小心!!!

网友:
瞎搞

我今天也把一颗螺丝拧成圆形了,我在螺丝上加了点锡旱了颗螺丝在上面,嘿!还真被搞下来了!

网友:
用尖嘴钳或在上面加焊后很好拧下来的

网友:
外部胶壳的话可用烙铁对镙丝加热也很好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