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拖焊法焊接.高手免入.

楼主(2008-08-21):
我发现有很多师傅都很关心拖焊的具体方法,由其看了这个视频的.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extra=&page=1
第一,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接件的定位,因为焊接时是需要接件有一定坡度的,一般我们可以先焊上一边的几个脚用于固定,最好能动手做个定位卡,因为好定位卡还有利于芯片的散热.
第二,助焊剂,不推荐买成品的,因为有很多人说各别的对身体有害,我从事这行的年头少不知道有没有,反正是自己动手做一做了,用25松香和75酒精(重量比),以流动性好一些侵润性好就可以,
第三,铬铁温度要高一点,4左右,我也不知道,我以前总用那10元的铬铁,没个度,锡就一般的就行.
动手之前我们要知道这种焊法的原理:液体表面的张力.
芯片对好位,这个最重要,焊盘先用铬铁拖一下最好,不过不要拖掉引线.铬铁头就没有太大的要求了.上面要上满锡,但不能滴.
下手吧,从上端拖动铬铁往下走,铬铁头不能抵着引脚(因为那样可能造成引线弯曲,两脚相连),这就是为什么铬铁头要上满锡,边走边上锡丝,多点也无所谓,多的会自动流下,就这样一般一次即可焊好,焊连上的焊不好的就多练几遍吧!
       我拖最密最小的芯片也就是摄像头的主控了,至于手机上的天线开关我没敢用,因为一拖一个费.注,应先练再实践.咋整也得用放大镜查一遍.

网友:
拖焊的时候 关键的问题是温度要高。。

网友:
哈哈看看

拖焊的时候 关键的问题是温度要高

网友:
我在化工厂工作,有个产品的原料是用松香,呵呵,可以免费拿了,拿了二公斤回来,可以用上很久了吧。酒精厂里多的是,一千公斤一托。

网友:
我也喜欢用拖焊,就是最后一点尾部不好弄,练习中

网友:
拖焊对于空间狭小的地方不适用,特别是LZ最后说到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