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跑41请帮助

楼主(2008-08-21):
华硕的P38-F板,(老掉牙的了) , 可以正常触发, 跑码到41停, 不亮机,  换过内存,换过显卡, CPU卡口洗过, 都不行. CMOS放过电. 都不行呀, 怎办呢? award双列直插式BIOS ,

网友:
BIOS座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过显卡,刷bios,不行换槽

网友:
问题是出于BIOS部分吗?

网友:
看键盘有没有接,或者刷个BIOS

网友:
直接刷bios肯定能搞定~

网友:
有的主板,可以插PCI显卡,用软驱启动,重刷BIOS。
可以肯定是BIOS故障。

网友:
41这个代码就是BIOS程序坏了,刷BIOS吧.也可能是BIOS芯片接触不良或BIOS本身坏了.

网友:
好吧,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得先买个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