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电压饱和问题

楼主(2008-08-21):
今天晚上在论坛看资料,在一个帖子看到这么一个问题

有些机子长时间不用,然后突然开机,或使用过程中频繁移动,会导致机器电压饱和.
这个机器电压饱和是怎么回事?

以前在维修的时候也经常遇到有些机器原来是全好的,放置几个月不用后,会开不了机
我只知道这是主板原因,因为换个主板就好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和这个机器电压饱和有什么关系吗?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有人知道吗?
说出来大家学习啊

网友:
应该是南北桥或者是主板的受潮引起的,一般修理都是拿到太阳下暴晒一两天就OK了,一定是底面晒,不能是零件面晒。但是对于电压饱和,没有什么印象,呵呵!!!

网友:
如果是受潮,放到烤箱里烤两个小时就好了,电压饱和还没有听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