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盘感叹号

楼主(2008-08-21):
我的迈拓20G硬盘用MHDD扫满盘感叹号,请问如和去修

网友:
有两种可能

1、认盘,G表爆
2、不认盘,认成别名(N40P)或入C区了
先看看是哪种情况再定修法了

网友:
复位SMART,清G表。。。。。。。。。。。。。。

网友:
谢谢了,我的硬盘能认盘G表爆应如何修呢

网友:
我这里以有一块和你一样。郁闷

网友:
认盘吗? 认,G转P试试
不认, 修复固件

网友:
回4楼,
清G,再逻辑扫描加P。。。。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检查固件有无损坏的
2、复位SMART表,清G表

网友B:
全盘叹号:
1。上密码了
2。G表暴了导致译码表不正常:解决办法清G表
3。G表暴很多情况SMART也坏了:尝试清SMART,清出错就找同型号盘写如SMART模块
4。只认家族号,认不到板号扫描也是感叹号:加LDR进入查那个模块坏,修复之,在复位4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盘叹号:
1。上密码了
2。G表暴了导致译码表不正常:解决办法清G表
3。G表暴很多情况SMART也坏了:尝试清SMART,清出错就找同型号盘写如SMART模块
4。只认家族号,认不到板号扫描也是感叹号:加LDR进入查 ...

精确全面,赞一个。不愧是版主。。。

网友:
请问清G表用那个软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