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主板不能软关机的问题(学习中)

楼主(2008-08-21):
维修中时不时会遇到一此主板在系统正常的情况下,开机也正常的情况下进入系统后通过系统关机但关机后其自然又开机了,遇过一例是因为BIOS跳线帽接错,而出现不能软关机,大家能不能说说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不能软关机的。比如硬件问题,但应如何查找维修。

网友:
我以前好像说过吧

在COMS设置里,有一项叫By PCI Card Wake Up的,默认是开启的,把它关掉即可
我之前那片还以为是南桥没做好呢,嘻嘻。

网友:
1.在COMS设置里,有一项叫By PCI Card Wake Up的,默认是开启的,把它关掉即可
2.系统要装好HAL,不然的话也会软关不了的。

网友:
1.系统问题
2.BIOS
3.开机电路问题,电源PW_ON无法恢复高电压

网友:
怎么不说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