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不转了

楼主(2008-08-21):
我的双敏6618GT AGP 风扇不转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修理吗?
首先想问 是不是显卡风扇是不是通电开机就转的  还是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才转的?
还有就是如何查是显卡风扇的问题 还是风扇的问题
显卡通电后 风扇接口的电压应该是多少V? 电压对的应该就是风扇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你的显卡可是够高级啊!

网友:
LS的啥意思啊  讽刺我吗
还是AGP时代的古董哎   其实就是6600GT了
哪位能告诉我显卡风扇运转的电压那  感谢Ing

网友:
一般就是12V,你换个其他的风扇看看是不是风扇坏了嘛

网友:
恩  了解  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如果风扇没有坏 而是显卡上供电的那个插座坏了
是否可以直接用电源大4pin上的12V来自己做供电啊?
市场上有没有相应的转接线?

网友:
我试过有的N卡风扇有转速控制的,如果烧了控制管风扇就不转了。

网友:
该说的上面有的朋友已经说了 我在补充几点  风扇有2跟针是吧?
一个是 12V一个是接地的 达到这样的要求风扇才会转 如果光有12V 另一个没接地线的话 你换多少风扇他都不会转的

网友:
已经解决 开机时万用表量了下风扇插座  一个pin有12V
另一pin接GND不好  所以风扇不转  风扇本身是好的
本来想从别的地方拉个电线过去的  手头没有烙铁
暂时解决方法:耗材处买了大4pin转 2pin的转接线  用机箱电源直接给显卡风扇共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