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急救啊V星865主板故障

楼主(2008-08-21):
MSI865主板,开机显示器不显示,诊断代码dd,风扇运行中,然后什么显示都没有!内存跟显卡都没问题!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测试卡有没有跑码??还是一开机就是显示dd的代码??请说清楚具体情况。

网友:
没有跑码啊!一开机就显示DD

网友:
应该是CPU没有工作,详细查CPU三大工作条件、各点电压是否正常、BIOS、CMOS等等。

网友:
测试卡上BIOS 和OSC的灯没亮!CLK +12V —12V +3。3 —5V的灯都有亮啊!

网友:
DD?没碰见过
是AWD还是AMI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