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usu P4P800 SE)点不亮 debug卡一直FF

楼主(2008-08-21):
昨天挂机下载东西 下班回家 就看见屏幕一片漆黑 机器风扇照转
插debug卡 测试 发现一直FF CPU根本就没跑
别的零件都已经测试 都是好的   郁闷啊
BIOS也clear过了   还是点不亮  还是FF
有什么方法检测修理吗?
我初初学者  大家请指教  最好讲的具体些  不如怎么量测  量测哪些点什么的

谢谢 谢谢啦

网友:
跑FF,查所有供电 再打值 再刷BIOS

网友:
机器都开不了 咋刷BIOS啊? 用专门的工具刷?
怎么查供电?  测哪些pin?  ATX 的那一排电源 和4pin的电源我都接好了
后来也确定我的power supply应该没有问题

俺是新手  希望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顶一下  急需大家的意见那

网友:
摸摸南北桥烫不·~~~~~~如果烫的话·~~~ 1,5V供电干掉·~

网友:
看样子楼主还没有入门啊,先去新手区看看基本的资料吧

自己不会修不要弄,要不然会把故障越弄越大的

网友:
我怀疑LZ有没有万能表?
FF是不跑U,用表量下就知道.要么就供电有问题,要么就你的U给你挂机挂坏了``

网友:
七楼正解  最终还是拿到JS那边去搞了  手头还真的没有万用表
看他量了下电池那边的pin 和场效应管的pin 然后就去另一个地儿帮我修了  我没跟去   说是换了场效应管
收了俺60RMB
其实由于职业的关系     这些料件俺都可以搞到的 可惜不会修啊
准备买个数字万用表从头开始学习了

弱弱的问一句  苏州万用表现在多少钱那~~~

网友:
回8楼的  没跑U俺也知道的  手头有好U替换才确信是板子的问题的  新手望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