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83+ 花屏

楼主(2008-08-21):
明基fp783+ 花屏 花的无法形容 看不清图像的 像七彩虹一样 不知从哪里下手 测了整版电压 12v 5v 3.3v 1.8v均正常 屏线也重新插了几次 是30针的 测屏电压 多少伏算正常? 电压有规律吗
明基的液晶好像都有通病 那这款型号花屏是不是也是通病
我是新手 大家指点一下 从哪里着手
通病

网友:
花屏不是明基的通病。屏的电压主要以3.3v和5v 常见。
先换换有正确程序的通用驱动板试试看。毕竟屏坏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这是fp783的驱动板的实物图 不知道mcu存在哪个芯片里 要用哪种方式写程序 上面还有个39lv020的bios芯片 这个是存储什么的?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再重刷MCU,最后检查屏显IC

网友:
屏型号?BENQ有些屏喜欢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