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驱动板可以备一些吗?

楼主(2008-08-21):
我是搞主板的 迫于生计 最近开始搞液晶  自己不怎么懂 反正就是坏什么换什么 近期遇到一些驱动板坏的     总是让人家卖板给我 很麻烦人家(也很贵) 看到液晶之家上有这条消息  大家觉得这种板我有必要备一些吗?

     "超低价出售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卡!!!
本人手上有一批价格超低的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卡,主驱芯片为2525L+2120L,可支持最大分辨率到1440x900,接口为VGA+DVI,输入电压12V,是一款做15,17,19宽屏显示器驱动的理想板卡,低价出售,28元/PCS,配套有技术支持,可提供烧录工具和驱动程序.
如有意向,可M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也有同样产品和工具。为什么要舍近求远?

网友:
论坛也有淘宝店吗?
那肯定要支持,可以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搞主板的 迫于生计 最近开始搞液晶  自己不怎么懂 反正就是坏什么换什么 近期遇到一些驱动板坏的     总是让人家卖板给我 很麻烦人家(也很贵) 看到液晶之家上有这条消息  大家觉得这种板我 ...

这个该怎么说,我首先表态:不要备这种驱动板.
原因如下:
1.大家都想以最低的价格购得最高性价比的产品,但大家别忘了,任何的产品都需要合理的利润才可以在市场上得已生存,大家可以想一下,一片正厂的乐华2025驱动板,要多少钱?这个还带DVI输出的,才是28,而且没有起购数量的要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板子,用料如何?质量如何?
2.销售商开出28的低价,却只字未提,这个是什么品牌的板子,质保如何,这样的产品,大家能有信心吗?
3.对于LVDS驱动板,乐华的2025L算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代表,质量也一直比较稳定,与目前这里所提及的2525L不知品牌的板子,就差那么一点点的差价,有必要为了那么一点点的差价,放弃一个有信心有质保品牌板子,而去购买这个未知底细的板子吗?
4.目前LVDS的驱动板,大家要量大一点的备货.还是备不带DVI的好,带DVI的驱动板,通常电源,VGA头,DVI头都是直出的.大家要改板的时候,安装位置不好办.
       以上点点,本人愚见,错漏之处,大家指正~~~~~~~~~

网友:
说得很对啊。还是不要贪便宜吃大亏

网友:
论谈的店里我看了。怎么没有2025L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