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的故障疑问

楼主(2008-08-21):
一块杂牌的845GV主板,通电跑FF,假负载测其余电压正常,就是主时钟为0.04V,用带灯测试座测,CLK0和CLK1不亮,其它正常,再用假负载测这两点对地的阻值(二极体档)是无穷大,请问各位,这个故障应该怎样排除??是不是主时钟的电压都这么低??这个主时钟是从北桥来的还是直接由时钟芯片输出到这里的???

网友:
CPU时钟由时钟芯片提供,可以查下晶阵和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