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电脑无自检

楼主(2008-08-21):
我的电脑突然开不了机了,向大家求救。电脑是4年前买的,配置是p4 2.4g,技嘉848p-g主板,1g内存,七彩虹9550显卡,航嘉230瓦电源(最高是300瓦),BIOS是award的。平时一直都没出过什么问题,也从来没有修过。

上周有过几次开机连续的滴滴滴报警,进不了系统。查了说明书说是电源有问题,后来我试试把内存,显卡,电源拔下来再装上去就好了,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前几天再开机就出问题了。具体表现为电脑没有自检的声音,显示器没有信号,键盘灯不亮,电源和硬盘灯长亮,cpu和显卡的风扇是转的,usb接口是有电的,光驱也可以开关,硬盘似乎是没有工作,cpu、南桥、北桥都挺热的,电源似乎没什么热度,长按电源键能够关机。

后来网上查了资料。把cmos清空,换了主板的电池,cpu+主板的最小系统,清理了灰尘,内存、显卡的金手指也擦过了,cpu插槽也清理了一下。但是还是老样子。

今天买了一块最便宜的那种诊断卡,就是有两个数字显示的那种,最小系统插上去以后一直显示00不动。诊断卡-12,+12,+5,+3.3的灯在开机后都是亮的,但是如果只是通电不开机时只有+3.3v的灯亮(网上说通电时这四个灯就应该亮,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

家里没有万能表,对电路这东西又不懂,就找到这里了。向大家求救,请问我应该怎么做呢?大概是什么东西坏了?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万用表没有,电路又不了解,建议不要自己乱搞了,送修吧。

网友:
00,把CPU 拿下来再插上去试试看

网友: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大概会是什么坏了呢?

网友:
还要排除外设的有没有问题撒.比如电源.板载设备.

网友:
电源在其他的地方插过没变化,请问板载设备是什么?

板载设备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看你连板卡级也算不上

网友:
PCI /AGP上的设备

网友:
大哥们 误人子弟呀,仔细看看U上有没有被烧的痕迹,闻闻有没有异味,要是什么设备都没有就去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去修理,不要乱搞了,开机00 ,U都没有过 桥还热 应该是在暗示什么,建议= 送修去吧

楼上的几位也是热心不能怪他们。不过我对这种“纯粹的外行”采取不回贴态度!

网友:
找专业的修吧!这样问问好像搞不好的!

网友:
南桥换了

学修板卡 -10 与本主题无关,骗分帖!

网友:
插上电源是南桥不烫,开机后南桥非常的烫,是主板坏了么?是不是修一块比买一块还要贵啊

网友:
楼主对维修维护电脑硬件已通六窍~~~~~~~~

上面已经有版主和热心会员指出,
应该找六窍不通的的人帮你~~~~~`

网友:
先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
因为家附近的那维修店只会给人装系统,要不就说是东西坏了要换。更本没专业的设备,就是为了赚钱,拿远了又不方便。所以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概是什么大件坏了,想直接买一个新的换上去了。用了很多年,觉得修的不划算。

网友:
我想可能是U坏掉的可能性最大。可是LZ又说U有温度?关注中……

网友:
这个情况就是不过CPU  有可能(只是有可能)是CPU坏。接触不好 。还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说多了你也听不明白大概就是这个思路 对了 看下重起键 把那个接主板上的线  先拔掉看看 我修过N个这样的了。重起键有问题 主板一直在复位状态造成 硬盘灯和电源灯长亮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不行。
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多了 。能推荐一个上海五角场周围的维修店么

网友:
这么晚你还在

假设只是主板坏了吧~~~~而你又懂得安装硬件和驱动

那买一块旧的845或865的板,在我们这里卖出去的价钱大约是100来块钱~~~~

唔,是了,前几天我到了次广州,那里现在维修主板的价钱是20-25块,包一个月。
呵呵,上海大都市,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
多嘴一句
这论坛里应该就有在上海工作的朋友~~~
你倒可以发贴问一问,找一找

网友:
别吹啦~~~
你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去修电脑的地方检测了一下,是主板的问题。但是不给修。。。看来只能买一块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