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座如何换

楼主(2008-08-22):
BGA封装的,神舟的富士康板子,过2年保了,买不到座子,而且是BGA封装,至少我用神炉换没成功过,很头疼,大家有没有妙招??。。我想救活它

网友:
大家都弄不到座子吗

网友:
没有BGA 不好换

网友:
座子好找 不过换的时候就有点难度了 我换了几个没好 不知是水平问题还是机器问题

网友:
唉...看样很难,孙老师说说吧

网友:
不好换 是 不是位置没放好

网友:
用普通的单面加热的方法,成功率基本为零。

网友:
我一直用下加热的方式换775或478的封装座子,而且成功率很高。

网友:
补充一下,一定要把锡球植到板子上,买的现成的座子上植好球的成功率特别低。

网友:
好汗啊...

那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呢,有没有便宜实用点的,10几W的设备好像我们用不到,不如买个跑车挣钱..

网友(2009-04-12):
用BGA机换,板上最好要刮锡膏,成功率高的多

网友:
1W元以内的BG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