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杂板,有时候过CPU,有时不过

楼主(2008-08-22):
是咋回事呢,供电时钟正常,有时候能过,后来发展到偶尔能过。。。郁闷死了,不知道修哪了。。
cpu

网友:
主板是不是哪些地方虚汗了?CPU座,南北桥?

网友:
论坛学到的知识````,查电容,加外力看是否虚焊.

网友:
重点查虚焊故障,cpu座

网友:
查虚焊吧,换电源吧.....

网友:
应该cpu座虚焊吧!

网友:
好的,顺便 问一下,神炉(电炉)换478的BGA座成功率有多高大概?我以前换过,不好使。。。只有换插针的370非常成功,478我只有BGA的座,好像很难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