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给主板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08-22):
今天去给一公安局的朋友修电脑,他电脑是开了机,安了开关主机箱一点反映没有,我想肯定是电源坏了,于是用一根铁丝把电源的绿线很任意的一根黑线短路,电源嗡嗡的转了起来 ,我想电源能转可能没问题,应该了主板的开关电路哪个元件短路了 ,我就跟我朋友说主板坏了,在现场修不了,要把主板拿到公司去修,把主板拿到公司去的把主板拿下来用我的新电源点亮了,我想肯能是机箱和主板短路了,把主板在上到机箱里面去,一点,不亮!我再拿下来用他的电源还是不亮,像这种情况不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啊?我还是用他的电源强制加电给主板,强制加电主板亮了那说明开关电路有问题,用新电源不用强制加点直接按开关就可以亮,那说明开关电路没问题,哎真是麻烦,请知道的告诉下小弟是什么原因。3Q

网友:
主板与机箱有短路的地方,把电源损坏了

网友:
将你的新电源和朋友的主板装到机箱里会怎样?也点不亮?首先排除是否机箱问题?

网友:
我新电源装进去是好 的 ,用他的电源强制加电能亮,说明开机电路有问题吧?用新电源不用强制加电可以用,一切正常,那说明开机电路没问题 ,到底是哪出问题了 ?

网友:
说明他的电源坏了~~换个就是了~
修好了就行~
还有请不要重复发贴会给扣分的

网友:
是啊,我也不想重复发贴 ,但是发了半天也没人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