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GL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8-08-22):
好像主板每天早上开机的时候(有时候关机三四个小时也会)总是跑到26就停了.关掉电源再开就出现检测卡就----不亮.第三次关掉电源再开就OK了,有时候用了一会就黑屏.大多数有时候用了一天都没事.换过CPU.电源.内存.硬盘.电源芯片,IO,V星的MS-5都还是一样.那里的故障啊?

网友:
有人见过这样的情况没有啊?

网友:
诊断卡跑26就说明板子没有什么问题了,可以亮机;

网友:
试下修改BIOS里电源管理项

网友:
注意CPU附近的电容哈,我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电源换过了,CPU旁边的的电容也不会爆啊。

网友:
就算没暴`也有可能是有漏电``或有器件性能不良~
先刷刷BIOS~

网友:
把重要的电容都换了,可能电容不良。

网友:
看看1500u掳波电解有没异变.

网友:
BIOS是最有可能性的.BIOS选相和设定./重新刷个最新版的BIOS

网友:
个人认为是BIOS的问题
最好刷一下

网友:
楼主唯独显卡没有换吧

26多多少少跟显卡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