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B G A锡 珠无铅,有铅的区别

楼主(2008-08-22):
不太懂请高手指点一下。还有就是这两种B G A锡 珠,是不是用那种植珠都行,还是有一定讲究。其中的利与弊能否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无铅做过BGA后,就有铅了

网友:
铅在原来的主板、显卡制造工艺中不可缺。但铅对环境保护很不利从而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
无铅工艺也是现在国家对电子产品的一种要求,其特点在于,均使用环保芯片,环保焊锡(包括锡球),也就是所谓的无铅工艺。制造过程中,把无铅芯片、无铅PCB和无铅焊接技术相结合,绝对确保该产品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从我们的维修角度来讲,由于现在主板大多采用无铅焊接工艺,无铅的焊锡和锡珠有更高的溶解温度,对我们的维修技术有了更严格的要求,这也算是其中的一种弊病吧

网友:
无铅的取下来直接植珠,之后就是有铅的了!!!

网友:
自己试试试就好了,也差不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