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好:电源里的这两个原件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8-22):
第一图绿色的原件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在路测量,数值为13并且蜂鸣。
第二图二极管档在线测量正反表笔为无穷大。看他的标称好像是个105千欧的电阻,不知道对不对。
请问这两个是什么元件,在电路中有什么用?谢谢

网友:
两个都是电容吧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电流过大和过热熔断器,属于保护类元件,第二个是1UF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
建议去书店买本电子基础书。

网友:
第一个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用于限制电流用的!!!
第二个是无极性电容,电容一般隔直流电通交流电!作用是藕合,虑波,储能等!!

网友:
呵呵,刚开始的时候我可是对着电路图来猜这些元件的,现在当一会师傅先。
绿色元件(THR1):热敏电阻,用在这个位置的也叫NTC电阻,一般是负温度系数的,用来限制刚开机时候的电流冲击,保护电源。
第二个像三楼说的,是个电容,用来阻隔直流电,一般连接到主变压器的绕组。

网友:
第一图绿色的元件: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限制开机接通电源瞬间产生的强大冲击电流之用和防雷击的作用。
第二图为电容:高频辐射吸收电容,防止交流电窜入后级直流电路造成高频辐射干扰。

网友:
楼上各位对图1绿色元件的解释基本正确,此元件只起到防开机冲击的作用,但是防雷击一说我个人认为纯属各位猜测,并无理论上的依据。
第二图中元件是电容器。容量为1UF。此电容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吸收抗干扰,而是起防止开关变压器饱和的作用。
图是一个典型的半桥变换器电路,C01即为楼主图2中的红色电容器。
因为两个开关管在轮流工作,当电源的PWM输出的正负半周脉冲占空比突变时开关变压器的磁芯中的磁能得不到复位,亦即是失去平衡,将会出现磁芯饱和的现象,直接危及开关管。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在半桥变换器中增加一个适当容量的耦合电容C01自动校正,避免了因为正负半周占空比不一致时所引发的磁芯饱和问题。

网友:
感谢午夜梦回 师傅附图讲解,对我很有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A:
第一张图片上为热敏电阻.作用为限制开机时的大电流充击.不防雷.

第二张图上的为滤波电容..

建议楼主多看些电子维修基础知识.

网友:
呵呵,多谢河东师傅的建议,我看了一些基础书籍能看些电路图了,就是不知道他们在电路中长得什么样和大概位置。麻烦各位师傅耐心讲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上为热敏电阻.作用为限制开机时的大电流充击.不防雷.

第二张图上的为滤波电容..

建议楼主多看些电子维修基础知识.

建议您多看些开关电源的书。第二张图上的红色105K电容器的作用是滤波?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师傅们传授经验

网友:
建议您多看些开关电源的书。第二张图上的红色105K电容器的作用是耦合电容

网友:
这两个都属于保护类元件。
第一个是负温度电阻,表现为刚接通电源时电阻很大,但会马上变小,作用是防止产生瞬间大电流的产生。
第二个是电容,常接地,是用来泄放高频信号的,防止高频信号污染市电的。

网友:
唉,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不学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正不是搞线路设计,根本不深入研究原理,教了一个徙弟,真是气死我了,修机速度很快,但难的都扔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