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怎么用

楼主(2008-08-22):
小弟对维修十分感兴趣
   无耐不得其道    还忘哪位大哥  帮帮小弟一把
   怎么个用法   主要测些啥
  哦对了   我是修打印机的  难免会碰到的

网友: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说明
它可以测量交、直流电压和交、直流电流,电阻、电容、三极管β值、二极管导通电压和电路短接等,由一个旋转波段开关改变测量的功能和量程
面板及操作说明
1.        显示器
三位半数字液晶显示屏
2.        电源开关
按下,则接通电源,不用时应随手关断。
3.        电容测量插座
测量电容时,将电容引脚插入插座中。
4.        功能量程开关
选择不同的测量功能和量程。
5.        10A电流插孔(不能测量大于10A电流)
当测量大于200mA、小于10A的交、直流电流时,红表笔应插入此10A电流插孔。
6.        电流插孔
当测量小于200mA的交、直流电流时,红表笔应插入此电流插孔。
7.        V/Ω插孔
当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二极管导通电压和短路检测时,红表笔应插入此V/Ω插孔。
8.        接地公共端“COM”插孔
黑表笔始终插入此接地插孔中。
9.        β值测试插座
将被测三极管的集电极、基极和发射极分别插入“C”、“B”、“E”插孔内,注意区分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
四.使用方法
1.        准备
按下电源开关,观察液晶显示是否正常,有否电池缺电标志出现,若有则要先更换电池。
2.        使用
(1)        交、直流电流的测量
    根据测量电流的大小选择适当的电流测量量程和红表笔的插入孔,测量直流时,红表笔接触电压高一端,黑表笔接触电压低的一端,正向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万用表,再从黑表笔流出,当要测量的电流大小不清楚的时候,先用最大的量程来测量,然后再逐渐减小量程来精确测量。
(2)        交、直流电压的测量
    红表笔插入“V/Ω”插孔中,根据电压的大小选择适当的电压测量量程,黑表笔接触电路“地”端,红表笔接触电路中待测点。特别要注意,数字万用表测量交流电压的频率很低(45~500Hz),中高频率信号的电压幅度应采用交流毫伏表来测量。
(3)        电阻的测量
   红表笔插入“V/Ω”插孔中,根据电阻的大小选择适当的电阻测量量程,红、黑两表笔分别接触电阻两端,观察读数即可。特别是,测量在路电阻时(在电路板上的电阻),应先把电路的电源关断,以免引起读数抖动。禁止用电阻档测量电流或电压(特别是交流220V电压),否则容易损坏万用表。
    另外,利用电阻档还可以定性判断电容的好坏。先将电容两极短路(用一支表笔同时接触两极,使电容放电),然后将万用表的两支表笔分别接触电容的两个极,观察显示的电阻读数。若一开始时显示的电阻读数很小(相当于短路),然后电容开始充电,显示的电阻读数逐渐增大,最后显示的电阻读数变为“1”(相当于开路),则说明该电容是好的。若按上述步骤操作,显示的电阻读数始终不变,则说明该电容已损坏(开路或短路)。特别注意的是,测量时要根电容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电阻量程,例如47μF用200k档,而4.7μF则要用2M档等等。
(4)        二极管导通电压检测
    在这一档位,红表笔接万用表内部正电源,黑表笔接万用表内部负电源。两表笔与二极管的接法如图1所示。
    若按图1(a)接法测量,则被测二极管正向导通,万用表显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单位是mV。通常好的硅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应为500mV~800mV,好的锗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应为200mV~300mV。假若显示“000”,则说明二极管击穿短路,假若显示“1”,则说明二极管正向不通。若按图1(b)接法测量,应显示“1”,说明该二极管反向截止,若显示“000”或其它值,则说明二极管已反向击穿。
    此档也可以用来判断三极管的好坏以及管脚的识别。测量时,先将一支表笔接在某一认定的管脚上,另外一支表笔则先后接到其余两个管脚上,如果这样测得两次均导通或均不导通,然后对换两支表笔再测,两次均不导通或均导通,则可以确定该三极管是好的,而且可以确定该认定的管脚就是三极管的基极。若是用红表笔接在基极,黑表笔分别接在另外两极均导通,则说明该三极管是NPN型,反之,则为PNP型。最后比较两个PN结正向导通电压的大小,读数较大的是be结,读数较小的是bc结,由此集电极和发射极都识别出来了。
(5)        三极管值β测试
    首先要确定待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然后将其管脚正确地插入对应类型的测试插座中,功能量程开关转到β档,即可以直接从显示屏上读取β值,若显示“000”,则说明三极管已坏。
(6)        短路检测
    将功能、量程开关转到“•)))”位置,两表笔分别测试点,若有短路,则蜂鸣器会响。

五.注意事项
1.        注意正确选择量程及红表笔插孔。对未知量进行测量时,应首先把量程调到最大,然后从大向小调,直到合适为此。若显示“1”,表示过截,应加大量程。
2.        不测量时,应随手关断电源。
3.        改变量程时,表笔应与被测点断开。
4.        测量电流时,切忌过载。
5.        不允许用电阻档和电流档测电压。

这里只是一个例子

网友:
如果去测电阻   、二级管   这些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不知电路板的测量难不    谁懂的帮我发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