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 主板,内存供电变成3.3V了。求助!!!

楼主(2008-08-22):
华硕K8N 主板上的2800+ 的CPU 。 带三个DDR 的插槽, 一天闲来无事,按上了  一根 512 M  和两个256 M 的条后,机器自动的重启了几下后, 就不能进系统了。 用诊断下一测是REST 复位灯常亮。 测试DDR 的插槽是内存的供电电压变成了3.3V 了。   后来我换掉内存的供电场管9918为 15N03 (不知道这样换对不?)  ,后还是REST 复位灯常亮。又换掉电源管理芯片 RT9237B 后还是 REST 复位灯常亮,内存的供电电压3.3V。 兄弟们杂板啊 !!!!!!!!!!!??????????????????

网友:
内存3.3V有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
我晕 你单根内存试试 我怀疑你是兼容问题

网友:
但是REST 复位灯常亮. 点不亮啊.

网友:
RST灯亮的话建议先要测下CPU 各方面的电压条件正常不 ?北桥的电压正常不?DDR内存电压在2.5V-3.3V是没问题的.

网友:
你测的是哪里的供电   我估计你测的是SPD的供电吧   诊断卡的标志是错的 第一脚是SPD的供电   第5针才是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