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743发出约一秒一次的巨响

楼主(2008-08-22):
频率基本固定,声音很大,每次“噼”声响时,显示器中间出现亮块。
会不会是高压包的问题呢?

网友:
拆开看下~~重点查下包~~~

网友:
管裂或是包坏了.

网友:
如何判断啊,非要换个包来试吗?

网友:
我个人观点,应该是高压包漏电也就是坏了,你看看有没有高压打火现象

网友:
高压 打火造成的 .

网友:
那巨响很吓人,所以听见就拨电了,但旁边的人说可以看到里面打火。
先换包试试了。

网友:
高压包的问题

应该是包裂开了。重点检查包

网友:
这个问题好判断,拆开盖子通电你就可以看到到底是哪里打火了,不要怕,不就响点吗.......

网友:
高压包打火呀。。。。

网友:
开盖看看啊,不就响点吗,

网友:
感觉显示器维修就是有点恐怖,特别是高压打火,保险爆裂,劈啪啦的放电,本能的恐惧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没有碰到显现管爆炸的,说说现象啊,对人的伤害多大啊!有些客户碰到声音很响的机器,他们吓得都不敢要了,哈哈

网友:
没事的就是高压打火,包换个就好了,另外得注意显象管的末端玻璃有没有裂痕,他裂跟你说的声音有点不同的,包就啪啪,管颈是噼 的声音你看看

网友:
的确是高压包的问题,三星的包一般三年就会出问题,我都换743包的不下50个了

网友:
换包后没高压了,奇怪,以为包不良,换了两个,检查包旁的电路没问题。

网友:
三星的高压包的高压线击穿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