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开机

楼主(2008-08-22):
一台DELL (PP23LA)送修时主板进水,客户还说有被摔了,拆机把水吹干,上电开机没有反应,19V已到MAX8743,测其他5V 3V 没有,怀疑是8743可能坏了,因为刚拆开是上有水迹,由于没有8743这个芯片,查了该芯片的各脚定义和1845一样,于是就抱着试试的心情上了一块1845,开机有了,指示灯亮了,5V 3V1.5V都正常,CPU也有温度,电流1A就不动了,屏也不亮,问一下各位高手8743和1845是不是不能互换拉,还有该芯片烧了还会影响到那系芯片呢?

网友:
不能呼唤,你再看一下旁边的小电容,还有别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