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故障

楼主(2008-08-22):
一块技嘉GA-8IPE1000-G主板,开机出现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can not find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or diskette  !
请问怎么修,谢谢。

网友:
BIOS资料错错咯.请刷新BIOS

网友:
双BIOS的吧.? 南桥BIOS. IO.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BIOS资料错错!!看看能不能回复!!

网友:
先简单的翻译一下:
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扫描BIOS在硬盘的映象
can not find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or diskette  !    没有找到BIOS在硬盘的映象!

情况应该已经明了了,虽然具体操作我不清楚,但你可以先把CMOS清零试一下
最好回忆一下该主机出问题前,有过什么样子的误操作?

网友:
请刷新BIOS!!!

网友:
刷BIOS吧.这板子最爱坏这个了.

网友:
刷BIOS吧.这板子最爱坏BIOS

网友:
不要只对BIOS,还要看一下内存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BIOS在主板上焊着,是不是必须把它拆下来用写码器写BIOS才行,网上下的BIOS是压缩文件,是不是要解压,谢谢。

网友:
是要解压的解压BIO后缀的就是BIOS文件`可能还有个EXE的是刷写文件~如不能开机了当然只有拆下来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