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周围的元器件没电压

楼主(2008-08-22):
我这有块华硕板型号是8I845GE-RZ,故障是CPU不工作,但CPU是好的,首先我给板子加电测了下CPU供电部分 的电压【电感线圈.电容.场效应管】都没有电压,我以为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那种芯片是非常小的那种,不好换,我换了但还是不行,我还换了COM口芯片{75232}因为我给板子加电的时候那芯片烫,换了还不行,接下来该测什么我不知道了,还有没有的修了??请求诸位帮助

网友:
测给CPU供电的 Q1  Q2了没有  Q1 Q2的  G极都有控制电压没有~!   看看Q1  Q2 是不是有轻微短路的 或者性能不良的~!

网友:
晕 首先测电源啊 测电源对地阻值看 是不是有短路的

再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我测板子没有短路啊,
   但是用万用表测Q3Q4都是通的呀,我也取下来测过管子是好的,但板子还是通的,那块有6个管子有2个管子三个脚都是通的,有2个管子有2条退是通的,还有2个管子有一条腿是通的,且值都是001【蜂鸣档】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短路,接下来该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