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金9盘的怪问题

楼主(2008-08-22):
昨天修一个金9盘,型号是6Y080L0,故障现象是无法分区安装系统。用MHDD测有少量红绿点。进PC3000检测,模组和模块都完好,照例很简单的, 但是复位SMART的时候见红灯闪了几下,报错,但是log出错记录。跟着复位4项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做写测试也是。试着备份模块,成功。难道是加密了。查看密码是空的。现在的盘成只读盘了。

有解决方法的请支招。

网友:
难道没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它的写磁头坏了?

网友:
进C区看一下
写测试

网友:
有个朋友有块类似只读的电路板.装到同型号的硬盘上都是只读的了.换个其他的板就好了.

网友:
换板试过了,一样的,
迈托应该没有只读磁头的说法吧

网友(2009-07-08):
好象是A去坏了
要做SF
我今天就这样搞好了一块6E的类似的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