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7K1R

楼主(2008-08-22):
TCL 7K1R显示器按开关按纽灯闪一下就灭有高压
灯一下就灭了
好象保护了
急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要把检查的情况说上来呀。就这样没有办法帮你。

网友:
整流二极管换了2个
五脚电源芯片STR G8656
换了0.33欧电阻原来大小是0.22欧
是不是换大了点才引起的啊